如何更换触摸按钮的驱动板

楼主(2009-06-15):
如何更换触摸按钮的驱动板
现在遇到不少液晶显示器是触摸的按钮。不知各位是如何用通用板更换的,如三星943的机子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大部分还在保内

网友:
只能是按键板一起换了

网友:
要么换原装板,要么只有改按键板,还需要打孔,麻烦。最好是修起来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假的943.用不了多久花屏然后不断闪.最后判断是驱动板(2025l)的故障而后换驱动板,触摸屏就是不好使更换2120L也不解决问题.最后跟客户交代清楚关机只有取插头了!

网友:
也有触摸键主控芯片有坏的,但那个主控芯片有卖的。

网友:
科技越来越发达 麻烦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