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6-15):
今天帮人装个漏油器,漏油设置好了,电脑上面也显示了本地已连接,但是就是上不了网
我把IP设置成手动和自动都试了但还是上不了网,协议也安装了,就是上不了网,我把网卡也从装了一变
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电脑
上不了网

网友:
楼主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网友:
换个水晶头 换个插口试试

网友:
楼主还没有说拨号正常了没?就是路由界面里的运行状态可以看到的

网友:
是没有数剧新收吗???不要路由能上吗???如能那就换个路由啦!!!

网友:
我们没搞过漏油器
看说明书啦
添加拨号 PPPOE 电信给的完成后开启DHCP服务就O了

网友:
你是本地连接正常 看状态 有没有的到公网IP啊

网友:
换个路由器

网友:
连接猫和漏油器的水晶头插对了没有

网友:
你使用的什么方法上的网?ADSL还是用的小区宽带?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解决了就发出来吧

网友(2009-07-16):
嘻嘻。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应为差的路由器对DNC分配不灵敏。有两种解决办法,一。就是在路由器里面手动填上DNC。二就是,全部重启一下。意思就是说先插路由的电源。等路由正常后再开电脑。或重启电脑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