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雷击的电源怎么维修啊????求助

楼主(2009-06-15):
这几天天气不正常   经常打雷/今天遇到一个雷击的电源 打开盖没明显烧坏的地方 测量没辅助电压  检查辅助电源管2N60  漏电  换一个7N60  检查没有其他地方损换通电  测量辅助电压输出高6.4V  然后测量总电压324V过高  大电容整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没头须了 我是新手请问高手们怎么修啊???//////

网友:
急啊         那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雷击的电源 一般开关管坏的比较多  重点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