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空位

楼主(2009-06-15):
显卡上面的插口显存空位有什么做用?

网友:
一般pcb  是128bit的
生产时 由于成本、来料问题等做成64bit的显卡  还有就是山寨卡的  缺位显存预留位置

网友:
说明这个卡是缩水版或者是可以扩展补位的

网友:
预留位置是缩水版或者是可以扩展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