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19寸液晶电源IC"EA1530A"代换型号?

楼主(2009-06-15):
AOC, 液晶, 电源, 型号, quot求助AOC19寸液晶电源IC"EA1530A"代换型号?
求助

网友:
呵呵!这个没的代啊,AOC的用这种IC的有可能在保修之内啊

网友:
测量一下它的定义,看看板子上的电路如何走的,找一块废板子,看看有没有,比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