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电源和电池不能同时用

楼主(2009-06-15):
故障现像:
单用可调电源和电池可以正常工作,如果电池和可调电源同时接就短路。哪位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下
电池
电源

网友:
充电电路故障 一般有充电管击穿,仔细查查可以查出来!

网友:
红点动力
充电电路可能短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2009-07-25):
充电电路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