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X700 AGP显卡故障求助

楼主(2009-06-15):
一张X700  AGP显卡 带桥接 DDR3 南亚BGA显存
花屏
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加焊一颗显存,
不花了,检测结果也正常

进系统装完驱动,一关机,驱动就掉。偶尔还在进系统或者装驱动前死机

求解
谢谢!

网友:
桥接虚焊,植个球或者索性换个桥接。
不过现在这样的桥不好找的

网友:
孤帆。老僧说的很对。。你可以先加焊桥接。。如果不行再。。。

网友:
试试看
说起加焊桥接就紧张,因为GPU不和桥接在一个平面。怕GPU温度过高给烧烤坏了

网友:
殷GPU用纸贴起来加热。。。

网友:
没关系的  有铅工艺在vpu  考坏之前
这么小的桥接芯片早就融化了
我家焊过  x700  agp的  蓝宝石

网友:
BGA机器上可以弄的。
我用882的风枪的做桥的,没有失败过。都是换个桥就好了,修好了注意给桥散热。

网友:
X700发热量蛮大。。离奇古怪的故障还是焊了再说才是真的。。

网友:
老曾  修桥接  显卡  有独特的见解!学习了
我手头不少nv的ati的agp显卡  带桥接的
都是当25(award bios) 核心和桥接阻值均正常  也都加焊过,晶振两短电压也正常
是不是  桥接损坏了?

网友:
一般是桥接坏了。确实是打阻值都正常的。
带桥接的显卡核心坏的比较少,基本都是桥接。
加焊基本不起作用,拿掉桥重新装个上去。
另,用万用表测电压不是很准确的方法,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一般维修中晶振坏的很少。

网友:
我还有几片有桥接的卡  换桥接还是不能用的 另问下桥接哪里买

网友:
老周。这个卡怎么样了?换桥接了?

网友:
桥虚焊,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