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信号!VCC_SM_CK!

楼主(2009-06-15):
这是DELL VOSTRO 1200机子北桥:LE82GM965里的一个信号VCC_SM_CK,阻值对地了,看了资料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机器可以加电但电流会跳变,用示波器打内存信号可以看到闪一下有波出来就不动了,应该是没过内存!量北桥发现这个信号对地阻值为零,是不是本来就这样的??版主们出来说一下~!或提供一下图纸板号为:LA-3821P 不胜感激~!

网友:
VCC_SM_CK不是一个信号,而是一个电压,为系统内存时钟电压。也就是给北桥内部内存控制器一个1.8V的供电电压,北桥正常工作后才会发给内存一些CLK。
当内存的板子可以用示波器量出,DDR2量195 197脚 SMB线,看波形即可看出有无过内存。
有示波器修板子还是蛮方便的!
未找到楼主所要的电路图,楼主可以参考T61的图纸,T61 VCC_SM_CK为1.8V。
图为INTEL白皮书为设计者提供内存供电电压最大最小范围,
据以上分析,此板无VCC_SM_CK为1.8V的电压,北桥内存控制模块未正常工作,此点电压短路,先排除短路故障
望指正!

网友:
另外问下楼主,阻值对地了,你有没有量电压?

或许是正常的,楼上的,咱们好像碰到过吧,是不是?

网友:
北桥内存控制器 VCC_SM_CK为1.8V
VCCA_SM VCC_AXD VCCA_SM_CLK为1.25V
当内存之主板,先查供电,内存、北桥的供电,查完量CLK,后打到北桥的值,一般都会找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可能是对,有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打值就是0,但却正常,有电压,唉~头疼

网友:
显卡的供电信号对地二极值本来就很低,万用表的蜂鸣档会叫,但只要电压正常,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二楼大师的指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电压,在北桥的上面就有一个电容跟它相连!上电了,没有电压出来!但又跑码!不清楚是不是这个电压可以不要!望大师们再指导!

网友:
看三个灯的闪烁情况呀

网友:
DELL这个没有灯闪的,

网友:
遇到过GM965上有1颗电容阻值为0 ,PM965上有3颗电容阻值为0 属于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起来是难呀,还是考虑买一台试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有一颗为0!没有图纸不好修~!你见过是正常的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GM965北桥上有颗电容阻抗为0属正常,量过好多块都这样,楼主有没有量过SMB CLK,再打下内存的阻值,看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北桥我都换了一块了,

网友:
没有阻值卡不好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