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7CRT的问题 路过大侠来帮帮忙啊!

楼主(2009-06-16):
这有一台冠捷17纯平显示器 型号是 7klr1 用一会就全屏起斜杠 这是这么回事?
显示器

网友:
查查300V滤波电容和行电路

网友:
斜杠有两种,行不同步斜杠,或者回扫线斜杠 ,机理也不相同,不知你的是哪样的斜杠。冠捷多半是显像管尾板虚焊引起的回扫线斜杠,建议你把屏蔽盒拆掉加焊一下这部分电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