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p TX1000 手写荧屏驱动

楼主(2009-06-16):
我系统都做好了。 但是就剩下一个手写荧屏没有驱动上 希望大家能帮个忙 必有重谢。 QQ549690110
驱动

网友:
装了Tablet版本的XP就能使用触摸屏了,不需要额外的驱动

网友:
那个我知道的。 但是不能写字。 只能点来点去 不好 。 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
顶 。期望 知道的 转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