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BGA返修台能做无铅的北桥吗?

楼主(2009-06-16):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9ed572f4e70d09.htm
是大同江380的,卓茂ZM-R580B BGA返修台能做的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33b8&x_id=0db1
这个380也能做吗?

网友:
对同江产品有点兴趣,只是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及满功率负载时对线路的要求与耗电量大,用过的朋友请一起讨论

网友:
看起来不错!!!如果好使还望分亨一下

网友:
有用过的进来说一下效果啊

网友:
功耗不算大
下加热四片,600W X4 =2400W
但是一般都开不完,所以实际使用中下加热估计就一千多瓦

网友:
能做无铅的北桥,机器里自带的无铅温度曲线,温度,加热时间都是可调的,做过好几个北桥和U座以及GPU的加焊,成功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