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VA721

楼主(2009-06-16):
故障:图象暗红,按自动调整键可以看到2秒钟的清晰图象,都试过了,是驱动板的问题,怀疑是程序坏了。请教各位师傅怎么解决。同型号的机器白屏如何修。谢谢!
求助

网友:
图象暗红是不是灯管老化,如果不是 换驱动板主要芯片或用2621驱动板 来使用
如果是白屏 查屏5V 有没有上来 没有上来 就要查驱动板 有上来就查屏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