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反应!主板不加电对应方案

楼主(2009-06-16):
我们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计算机主机不加电的情况,即按下主机的电源开关以后,主机电源的风扇不转,显示器没有任何显示。电脑不加电的原因很多,主要都是硬件的问题,下面介绍主机不加电故障的检查与处理,以便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能够处理好。

  1、 首先检查是否有市电

  说起来好笑,但确实是有此类情况发生。笔者就曾经遇到过几例在没有市电的情况下主机不加电的,昨天用得好好的计算机今天却不好使了,不是电源插座没有电,就是接市电的插头与电源插座接触不良。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用户粗心造成的,严格来说还不能算是故障,只要认真检查一下,一般都会处理好的。

  2、 主机电源的电源线损坏

  这种情况一般很好判断。如果显示器的电源线是单独的,而不是接在主机的电源上,将显示器的开关打开,显示器指示灯亮的话,说明这根电源线是好的。将这根好的电源线接在主机的电源上,如果能正常开机就说明电源线没问题,如果不能正常开机则说明电源线损坏,这时只要换一根电源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显示器的电源线是和主机的电源接在一起的话,就需要用电笔或万用表来测量一下了,相对来说会麻烦一些。

  3、 主机电源损坏

  主机电源损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判断电源是否损坏的时候,必须将电源与主机板的连线和所有硬盘、光驱、软驱等的电源接头都拔下来,保证电源不带任何设备,处于空载状态。如果是老的AT电源,只要通过电源开关就可以让电源在空载的情况下转动;如果是ATX电源,则必须找一根短接线,将电源与主机板连接的40芯插头的绿线与其中的任何一根黑线短接在一起,接上电源线,通上市电就可以让ATX电源空载转动。通过通电后查看电源风扇是否转动就可以判断出电源的好坏了。这里要说一下,买计算机的时候,最好买一个好的电源,不要在电源上省钱,有些劣质的电源不但容易损坏,还有可能把计算机的主板或CPU烧毁,造成大的损失。

     4、 机箱上的电源开关线损坏

  我们知道,ATX电源的开关是软开关,通过一根连线与主机板相连,如果这根开关线损坏主机也启动不了。判断这根连线是否损坏的方法是将其与主机板的连线拔下来,在保证电源正常接通的情况下,用改锥或短接线将主机板上的POWER ON短接,注意不要碰到主板上的其它元件,以免损坏主机板。如果能正常开机,则说明开关线损坏,此时更换一根软开关线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以上操作时,应将机箱上的复位键(RESET)与主板的连线也拔下来,因为有些机箱的质量不是很好,如果复位键的连线短路的话,主机总在重启状态,也开不了机的。

  5、 外部设备有损坏的,导致主机不加电

  打印机、扫描仪、数码像机等外部设备如果有损坏的话,也会对计算机的正常启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先用“最小系统法”,再用“排除法”来判断是否有外部设备受损而影响计算机的正常启动。所谓“最小系统法”,相信只要是处理过计算机故障的人都用过,就是将计算机的所有外部设备全部去掉,只保留计算机能正常启动所需的最少设备,即:主机板、CPU、内存、显卡、显示器和电源。在最小系统状态下如果能正常开机,依次将硬盘、光驱、软驱、声卡,以及打印机、扫描仪等外部设备接上,每增加一个设备重新启动计算机一次,如果在接了哪个设备后不能正常启动,则说明此设备损坏或是与其它硬件不兼容等。“最小系统法”是我们在维修计算机时经常用到的一种维修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会很容易地判断出主机板、CPU、内存、显卡这几大件是否有问题。当然,我们还要用到“替换法”,这在以下的内容中会有所介绍。

  6、显卡故障

  在最小系统状态下计算机还不能正常启动,主机板、CPU、内存、显卡几项当中就有可能有损坏的。显卡是否有损坏是最好判断的,在保证其它硬件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显卡坏了,一般会有扬声器的报警声。如果没有报警声也很好判断,启动计算机后,如果有正常启动时扬声器发出的“滴”的一声,或是感到硬盘有转动,则说明显卡是好的,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很不幸,你的计算机显卡肯定是有问题了。

  7、 CPU故障

  CPU出现问题一般都无法开机,系统无任何反应,即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源风扇不转,显示器无任何显示,机箱的PC嗽叭无任何声音。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就应怀疑与CPU有关。以下列举几项CPU常出现的故障,供大家参考。

  ① 风扇运行是否正常

  现在,计算机的硬件发展越来越快,CPU的主频越来越高,CPU的散热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象毒龙、雷鸟等发热量很大的CPU,都有专门的散热风扇。首先是要选择一个质量好的风扇,再有就是要经常注意风扇是否转动,若风扇转动不正常,机器就会无缘无故地总死机,严重的CPU可能被烧毁。

     ② CPU安装是否正确

  主要是看CPU的针脚是否插到位置,尤其是SLOT1插槽的CPU(PII和老PIII),安装时经常容易安装不到位,当CPU安装完以后,应该看不到CPU与主板插槽之间有明显的空隙,并且用手使劲压一压,以免安装不到位,造成接触不良而导致无法开机。另外,象SOCKET接口的CPU,四个脚的针脚排列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有的是一个脚,有的是两个脚与其它的不一样,仔细看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另外,在CPU的背面有明显的标识,与其他脚不一样的那个脚上有一个小三角,在往插槽上插CPU时一定要注意与插槽对应,当感到阻力很大时,千万不要用蛮力压,应该看看是否方向有错,以免将CPU的针脚弄弯或折断,造成大的损失。

  ③ CPU针脚接触不良

  如果CPU的针脚与主板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机器无法启动。拔下CPU,如果发现CPU的针脚均发黑、发绿,有氧化的痕迹和锈迹,就可以判断CPU的针脚有问题。此时可用牙刷对CPU的针脚做一下清洁工作,注意力度,太轻了处理不干净,太重了有可能对CPU的针脚造成损坏。

  ④ CPU的散热片扣具方向装反

  CPU风扇由散热片和风扇组成,在散热片上有一个扣具,用来和主板上的CPU插槽相连,如果散热片的扣具方向装反,造成散热片与CPU的核心部分接触有空隙,CPU不能很好地散热,使CPU过热,造成系统无法启动。再有,安装风扇时要注意,散热片部分与CPU核心部分要接触良好,风扇安装好后一般不要来回挪动,因为CPU的核心部分非常的脆弱,而且还在CPU的背面突出来,如果风扇总是挪来挪去,容易将CPU的核心部分磨坏。

  ⑤ 跳线、电压设置有误

  查看CPU的跳线、电压设置是否正确,尤其是在硬跳线的主板上,设置之前应仔细地阅读主板说明书,认真检查主板跳线是否正确,并与CPU类型相匹配。有一些SOCKET转SLOTI的转接卡上也有跳线,需要设置CPU的类型与电压及主频、倍频等,此时更应该注意,不要设置错了。

  ⑥ CPU是否被烧毁或压坏

  打开机箱,取下CPU的风扇,用肉眼检查CPU是否有被烧毁、压坏的痕迹。现在采用封装CPU,其核心十分脆弱,安装风扇时稍微不小心就会被压坏。另外常出现的故障就是CPU 的针脚折断,毒龙、雷鸟、PENTIUM3/4都用的是SOCKET架构,通过针脚直接插入主板上的CPU插槽。如果插槽质量不好,CPU插入时阻力很大,在拆卸或安装CPU时又不太注意CPU的平衡,一味地用蛮力压或者拔,就会将CPU的针脚弄弯,严重的会将针脚折断,使CPU报废。所以,在拆卸或安装CPU时一定要轻,尤其要检查针脚是否弯曲,不要因为人为的因素造成大的损失。

     8、内存条故障

  ① 内存条的外频不一致

  发生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升级内存条造成的。一条内存不够用,又买一条加上去,两条内存条的外频不一致,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开机,此时可通过设置BIOS来使两条内存条工作同步,将与内存条有关的一项设成与外频较低的那条内存的一样就可以了。

  ② 板提供的电压不够

  有的主板在缺省条件下一般只提供一条DDR内存的电压,像华硕的A7A266主板,在缺省条件下只能给内存提供2.5伏的电压,如果安装两条DDR内存,需要的电压就要超过2.5伏才能正常工作。此时可通过阅读主板说明书来进行相应的设置才可以使电脑正常启动。

  9、主板故障

  这里我们要用到的一种方法是“替换法”,就是从其它一台运行正常的计算机上取下内存条、CPU、显卡,依次替换有故障机器上的内存、CPU、显卡。换一个硬件重新启动一次,直到发现问题为止。如果经过以上的步骤你的机器还不能正常启动的话,那么你的机器的主板就有可能有问题了。当然,还不能说主板或其它配件就一定有问题,因为有些劣质机箱的板材薄、再加上在安装主板时拧固定主板的螺丝时用力过猛,导致主板变形,使其它配件接触与主板不良而导致不能正常开机。最后一种方法就是将主板从机箱上取下来,看看是否有明显的变形,是否与机箱的底板有接触而造成短路等,再用“最小系统法”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查找出有故障的硬件来更换了。

  10、其它原因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开机

  除了以上可能的原因外,如果机器长时间不进行清扫去尘除灰的话,也会导致各个配件之间与主板接触不良;再有,如果机器长时间不用,每个月也应该最少通电一次,以免主板受潮变形。

  总之,系统不能正常开机的原因很多,在维修时心要细,不要太盲目,按照上面所说的步骤,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养成良好的使用机器的习惯,经常对机器进行打扫,善待你的爱机,有些故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2010-08-01):
一般人都知道没有电是开不了机的,可往往就有人不细心,没有通电就以为是电脑问题······

网友(2011-10-04):
基础知识一般人都知道

yzz163 -20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2-25):
呵呵,说了等于没说,主板故障如何检查?这是重点,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