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笔记本敲击键盘震动就掉电关机或者重启

楼主(2009-06-16):
客户送来联想天逸Y200笔记本,一般都能正常开机,开机以后只要不动就不会出现故障,只要使劲敲击几下键盘就掉电关机或者重启,加焊了I/O芯片和好几个供电芯片,还是不管用,是不是南北桥有问题呀?求助各位,大家支支招,谢谢!

网友:
这个你首先要测掉电或重启时主板的哪些电压不正常或没有  再去找原因    一般都会发现的

网友:
看看键盘下的元件是否虚焊

网友:
键盘下面是SB?

网友:
这个事是SB虚汗了,修了好几台了,加焊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