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安装XP出错

楼主(2009-06-16):
HP CQ43安装XP(GHOST版),安装完成后发现声卡驱动没有安装上,安装下载的(按照上面说的方法)还是不行,想看看有谁遇到过没有,怎么解决的?请教了!

网友:
安装一下微软的HD Audio 总线驱动程序再安装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前两天装了CQ40-404TX的,HP的机子是这样,他和微软有协议,不许装XP要装vista,要想完美解决问题要刷支持XP的BIOS,不过刷BIOS有风险!我最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它搞定让客户用起来!

网友:
HP Compaq Presario CQ45全系列笔记本XP驱动
Intel Chipset Installation Utility for ICH9   芯片组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001-39500/sp39316.exe
ftp.hp.com/pub/softpaq/sp33501-34000/sp33566.exe

IDT HD Audio Driver   声卡(需先装UAA)
http://www.icare.hp.com.cn/TechC ... cle/45904/59736.zip
Intel SATA AHCI Controller Driver: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6001-36500/sp36131.exe显卡
http://www.icare.hp.com.cn/TechC ... cle/45904/59809.zip
intel无线网卡
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120.exe
Realtek RTL8168/8111 网卡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7001-37500/sp37162.exe
调制解调器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689.exe
读卡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2501-33000/sp32825.exe

快捷键驱动
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139.exe

ALPS Touchpad Pointing Device Driver   触摸板
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525.exe

未知设备驱动

down.drvsky.com/hpnb/@LinkGate@22205528592655x1227402423x22205533329389-f5752ed8d32b6444c46c7734a1d17d4c@LK@/unknowdevice.rar

ENE CIR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553.exe

3D硬盘保护工具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1501-32000/sp31992.exe

网友:
经过本友证实,声卡CQ45,dv4声卡问题是因为HP又在BIOS里做了手脚,只要刷F.11C就可以解决问题。

刷BIOS后,必需用带ICH9驱动的XP安装盘才行,否则要蓝屏
方法一(强烈推荐):
下载次数: 24907
2008-10-5 10:22 AM,大家可以直接在XP或Vista下刷BIOS啦!
下载并解压缩,运行里面的Winflash.bat,然后再点START开始刷新   刷了后可以直接进入原来的系统,不用重装xp,所有快捷键,包括声音,屏幕明暗的调节,都可以正常使用.

方法二:
刷F.11C DOS版BIOS http://www.icare.hp.com.cn/TechC ... cle/45904/59726.zip

1、作个U盘DOS启动U盘(如果有带DOS启动光盘或矮人DOS工具箱也可以);
2、将BOIS(F11c)软件解压到bios目录,并复制到U盘;
3、将本本BOIS设置为U盘启动,插入U盘重新启动;
4、运行U盘bios目录里的Flash.bat,开始升级,升级完后会自动关机。

网友:
你的CQ43方法也差不多~~~~

网友:
谢谢,已经好了,只不过一重启就不没有声音了,我最后把UAA启动运行就可以了,只是没有开机声音,不过进入系统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4-06-30):
我这个现在是风扇狂转·你在BIOS里关闭了风扇也不行··还是一样的狂转·

网友:
整个驱动包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