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显示器里面的供电原理

楼主(2009-06-16):
那种220V直接接进来的,是不是220V转化为直流低电压,直流低电压再升压成交流给灯管供电?
这种是电源适配器和高压板一体的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显示器,亮个10几秒然后灭了,图象什么都没了。
是不是高压板部分的电源那里坏了?

网友:
你要看是黑屏还是暗屏差别很大的

网友:
回2楼::
根据所述的情况,,显示屏能显示,说明液晶屏和驱动板是好的。。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你再仔细看下,开机以后,屏不显示,电源灯是否能亮的话,说明电源板的电源部分是好的。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然后解决高压部分的问题即可;如果电源灯没有一直亮,说明电源板的问题,,更换它或维修。。。遇到问题,一步一步查。把故障范围缩小。。直至排除故障。

网友:
回1楼::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分为两种:外置和内置。 外置的一般都是12V的,,还有一部分液晶显示器用的是19V的。。
内置的,一般都是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合在一起的一体板。。大多数机器的高压部分是从电源部分输入12V,少数机器的高压部分是需要19V左右的。
另外,最常用的电源部分是采用开关电源电路。按常规维修即可。。。

网友:
亮个10几秒然后灭了  可以看到正常的图像 一般是高压板坏

网友:
1.高压板有问题保护,比如变压器虚焊。
2.灯管老化和漏电
3.供电电路的电容漏电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
电源灯是一直亮的,开机显示器正常亮,然后灭了什么都没有。
把电脑重起下或者再按下显示器开关,又正常显示,等下又灭了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不知道高压部分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