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800 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09-06-16):
我的一个N800的本,刚才开始是一开始就死机,我把COMS清一下,可以引导系统,但是引导也死机了,能用GHOST的系统盘引导进入DOS,可以进行各种操作,正常,但是不能引导PE系统,一进就死机,大家帮忙!

网友:
呵呵和我修的一样,看下内存,是否有板载内存如有换了板载上的颗粒了在看 ,在加焊南桥,如还不行换南桥,我修到的一个联想的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说和我的现象一模一样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一下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已经修好了,我加焊了一下显卡就可以了,原来是显卡虚了,这个本以前做过显卡。

网友:
显卡引发的怪现象很多,难以琢磨,一般有些奇怪的现象我都会首先想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