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CF

楼主(2009-06-16):
现有一款技嘉MA74GM-S2H主板,开机跑CF,,请问是CPU没过吗

网友:
不管什么代码
诊断卡没跑的情况下都是CPU没过

网友:
一开机跑F2 到F5到F8跟着就到CF了

网友:
你这个诊断卡还真怪跑的都是乱码,那你就不要看诊断卡代码直接测是那里问题不就行了。

网友:
像是内存没过。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先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是正常的

网友:
跑乱码刷BIOS

网友:
刷哈BIOS 是哈,不行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