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闪屏

楼主(2009-06-16):
遇到一台联想17寸液晶,可以通电,图像闪动,亮的时候可以看到图像,然后黑屏,电源指示灯灭,然后亮,不断重复。求高手指点菜鸟。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换大电容看看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一看电源部分及驱动板部分的电解电容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问题,换换再试

网友:
电容 可能多点   换看   还有就是把开关拔了 看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先把鼓得电容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