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电压不稳

楼主(2009-06-16):
明基q7t4,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怀疑是电源故障,测12v,5v都有小幅的波动,断开高压供电保险和驱动板供电保险,只留电源板供电测量现象依旧,电源ic是1200ap40。没思路,请高手指点。
补充:12v在10v-14v左右波动,5v在4v-5v左右波动
电源

网友:
BENQ的液晶就是有这缺陷,如果想稳定最好换一个高压板,你先检查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5v,12v滤波电容都换过了,300v也换过,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