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ms-6575代码不跑的问题

楼主(2009-06-16):
送修时内核电压是有的,CPU假负载上的,时钟,复位电压,PG电压也都正常的,不跑码,
查南桥供电有个2.3V,由显卡巢儿下的,3055供电的,电压不对,换了3055和MS-5芯片上方的二级管后,
有1.87V的南桥供电,正常开机了,

反复多开机了几次,又不跑码了,怎么回事??现在3055有1.87V供电到南桥的,

网友:
怀疑南桥挂了,你先换个IO看看,不行的话,南桥的可能就比较大

网友:
已经修好了,CPU座子虚了,加焊后OK了,
原来上面有二个测试点无穷大的,加焊后阻值正常了,
有一点儿想不太通,测假负载上的地址线和控制线,怎么有三个测试点是对地的??其它的阻值都是一样,
反正现在开机了,有点儿晕,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