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狂叫

楼主(2009-06-16):
一联想旭日150笔记本,开机电流跳到0.8A不动,喇叭一直很大声的叫(区别于内存报警那种叫声),检测卡跳动到OF,象是不过内存,但查内存电压 数据线阻值等一切正常,,是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150的板子待机电流应该是0.5A    喇叭叫和功放芯片有关  我遇到过一次 和你所说的现象一样  加焊了一下好了    具体的芯片品名忘了  位置在PC卡下方一个长的大概是28PIN的芯片    你试试  完了后顺便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就OK了。。。好了说一声   大家好分享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此故障。功放芯片是系统五伏供电。待机时电流0。4。换工放芯片就好了

网友:
3205已经换过,故障现象一样,跳动跑几步码不过内存,供放换后不叫

网友:
加焊内存槽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看各个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各路电压正常,内存槽几排阻都加焊过,测试卡跑代码C1 D8 OF后不动。

网友:
是功放问题啊

网友:
我遇过一例跟这现象一样,是内存不过,后测内存槽的对地值,发现有一完全短路,确定为北桥坏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槽测过,阻值都一样,应该没问,也加焊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回复一下哦

网友:
查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告诉我电流多少

网友:
IO加焊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8A后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已经加焊过,现象一样

网友:
0F换北桥吧!

网友:
内存不过。看样子要搞北桥

网友:
呵呵,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开机跑到0F就开始啸叫。注意,不是键盘没弹起来的那种叫,CPU换过来,BIOS刷过了,内存的数据线地址线的阻值基本上也是对的,只是上拉电压有几根没到1.25V。检测卡一共跑了87步。经检查所有电压正常。功放芯片是TPA0132PWP,这个我还没断开试,明天接着搞,搞好了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2016-12-05):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客户愿意修?换个主板最多100元

网友:
先直接加焊CPU供电电管芯片

网友:
内存有波?刷BIOS干桥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