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我这里有好多片精英845GV-M2,都是开机后风扇转几圈就停了,然后又转又停,这样反反复复的转转停停,请问应该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更换电源,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是不是档内存
ECS的板子一般档内存都会自动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反复的

网友:
换 CPU 看是不是那样 还有BIOS 参考

网友:
CPU有没有走代吗呀!看看诊断卡是什么样子

网友:
是不是短路 啊
代码跑什么啊 ?

网友:
应该是当内存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复位电路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不拆内存就是这样的,拆上好的内存就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