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MX CPU没VTT

楼主(2009-06-16):
华硕P5VDC-MX CPU假负载上无VTT 1.25 跑了电路 找到个AB-RU向1117的那种管子 不知道定义
还有ADP3168的 EN信号是那来的
华硕

网友(2010-02-10):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请问高手,如何解决?AB RU是什么东西?我这块主板 是VTT 1。2MOS管G极供电2.9V,明显低点,拆掉MOS管后G极是8.6V,请问是不是该AB RU出问题了,这是个什么?

网友:
顶一下,这主板到现在还没解决。请出手相帮

网友:
775针CPU的PWM的EN信号应该就是这个VTT_FSB经过电路转换产生的VTT_PWRGD
478针的是VCC_VID

网友:
把PU4 RT9194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