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怪故障

楼主(2009-06-16):
液晶显示器怪故障,现象是在显示器的右边是横起的线条 , 但左边和中间正常,你们说怪不呀   不知道 怎么去修请教老师帮忙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不怪啊  亮线吧

网友:
屏坏了,很正常的很多屏坏了出现该故障。

网友:
亮线,多是屏坏了,是少见吧??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也许是屏边缘的排线脱胶了。建议用电吹风加热下再按压一会儿。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先修屏旁边的故障吧,不然就是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