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联想旭日150不开机电脑.

楼主(2009-06-16):
该机器送修是为可以加电.加电之后不开机.

于是拆开机器之后.再次单板测试.机器却好了.晕.

那就多测测吧.

测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屏给振动了一下.这时机器可不干了.干脆不亮了.

再次开机.机器就不亮了.虽然能加电.

测试电压后知道CPU是没有供电的.

CPU的从电是一个ADP3205再加两个ADP3415组合工作的.

直接给ADP3205加焊后冷却.

机器亮机了.多次测试.振动.

仍然开机...

OK.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多!

网友:
这就是150地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我要是修的时候都碰到这种就好了

网友:
这是联想150的通病呀

网友:
传说中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