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NPA+ULTRA 键盘鼠标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09-06-16):
一块磐正EP-9NPA+ULTRA 键盘鼠标USB接口不能用,测键盘接口4针 对地600电压5.3V, 1和5针对地1800多,查相电感都正常,看线路是接到F71872F的IO上的,各位!IO损坏的机会有多大?手上没有这种IO换啊!

网友:
哪位大哥给点意见啊~!

网友:
建议先做一下南桥

网友:
补充一下,这种二合一的特别容易空焊

网友:
先看针虚了没,要不USB控制模块坏了

网友:
USB对地阻值一样不,要是不一样,桥挂的可能大,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
二合一桥啊。那可能多半要杀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