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的一个难题?IBM R50E本本奇怪故障。

楼主(2009-06-16):
我今天接老一个客户送修的一IBM R50E的本本叫我装系统,(因为是熟人我没仔细检查就装老) 等系统装好后 发现不能认USB设备,(比如插上鼠标灯亮没反映。测电压正常的) 声卡和网卡在设备管理里面都认不到,我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这下犯难老,打电话问客户他说是全好的只是用起有点慢,叫我装系统其他都正常,我一下就没语言老。各位高手指点下,是那点问题啊?要怎么修。
这是我不仔细若的祸高手们帮帮我拉。谢谢拉!

网友:
数据线对地打下阻值,要是不一样,南桥坏了.这可不是什么软件问题.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没有饿,
声卡 网卡那些怎么测啊?

网友:
沟通一下,让你朋友让人去修。再不然你就自己贴钱修。

网友:
估计南桥挂的可能性大,你和你朋友说情楚~~~

网友:
装系统这种事情还是让客户在边上等下好,反正也很快的。出了事情就麻烦了,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为了自己的声誉 修好呗 唉。。。

网友:
USB数据对地阻值都没有  那应该是南桥坏了 ,南桥坏 声卡 网卡有的也认不到的!

网友:
首先解释一下,装系统换软件不可能坏硬件的(强行装错驱动除外)

网友:
USB对地没祖,南桥啊

网友:
九成九的南桥坏了

网友:
仲系查南桥供电,下次做雷峰醒目哋.依家雷峰唔好做

网友:
受人生意不好做哦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卡 声卡都是南桥管的  南桥坏了  其他的当然也不行了

网友:
要是USB没阻值,加上声卡网卡也用不起,基本可以确定南桥

网友:
我看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如果是为什么还能开机,还能装系统。
先从其本入手吧,看一下关于失效件的相关信息,各相参数,包括南桥,测一遍
故障这东西,有时候 就是没有套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看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如果是为什么还能开机,还能装系统。
先从其本入手吧,看一下关于失效件的相关信息,各相参数,包括南桥,测一遍
故障这东西,有时候 就是没有套路。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能装系统而南桥有故障的机器碰到过很多了,这台机器应该也不会例外。

网友:
楼主说下修好没有,怎么修的呵呵

网友:
LZ还是好好问问朋友为什么让你装系统,之前都有些什么问题,让装系统,肯定你的客户朋友的系统有好使吴认为软件问题才找的你,同意无边之见

网友:
本机的光驱能装系统吗,你可以测试USB有没阻值,南桥坏了都可以导致这些接口不能用,出现这个问题,你首先可以去排除南桥是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