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50A+植球总是失败

楼主(2009-06-16):
用850A+植球,温度350,风3植球总是失败?各位前辈都是用什么植球的

网友:
是这个图片,刚才发错了

网友:
你的风速太大,温度太低了

网友:
风速变小过几分钟热风枪就没有温度了,大约2分钟又有温度了,吹了40分钟也没有把锡珠熔化

网友:
把温度开高点风开小点

网友:
温度开高点风开小点我的风枪很快就没有温度了

网友:
风速4 温度350-430打转吹

网友:
这个垃圾的风台,还想植株。等着置好了芯片也挂了

网友:
风枪不行,过热保护了,换一个吧。

网友:
我用的时候温度开到刻度7,风速开到刻度2.5
很好植呀
LZ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植锡1涂焊膏要均匀  2摆锡珠要精确 3吹风要匀

网友:
换个858D+   调到360 风速最小  一次就搞定

网友:
我的风枪可能不大好,准备买基地的852D

网友:
植珠一般不需要 专业BGA  用个 850的够用了 基地有用850植珠的视频的 仔细学下 不难

我用的是数显的  温度在 295度 -305度 风速3 离芯片1CM  是带网加热的  如果用万用钢网 钢网会变形的 不建议用·

还有个问题就是  你那个 850上面的温度刻度 3.5的地方不表示就是350度!

网友:
我原来的几个风枪值珠就不行,试了各种温度组合不是容不上就是珠子黑了。
换了安泰信的852D值珠很容易了。

网友:
看样子是要换基地的852D了

网友:
我植球一般都是摆好后放在BGA机器上,风速要小,助焊膏一定要均匀,不然全连在一起,风枪吹,像NVIDIA,ATI,VIA,SIS的很容易鼓包

网友:
植珠嘛,练多几次,那些毕竟是人家的经验,珠不溶你就加大一点温度,珠跑你就调小一点风速,慢慢心里就有底了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到7风枪是不是很容易烧,里面都红彤彤的,我开到5,风速开到4,60%成功,不过nv的成功只有10%。

网友:
850 风速3 温度300-350 7300GT SB 2-3分钟搞定。难得有几个点要补下。补下的话,大概4-5分钟.没有算撒珠子的时间,只算了加热的时间。。

网友:
LZ,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第一次植球,最好手工摆完,不要用钢网,然后掌握高度,和温度,多练几次就可以了,我感觉越小的珠越好做

网友:
老大们都是牛人哦······我用狮王的850风枪植珠子,没钱买BGA焊膏,就用大盒PPD焊宝(够穷了吧!T-T······)带网加热,我可不管它什么时间,反正就是看着珠子的颜色!看到它变亮了一点就再加热一会就收枪!温度我的风枪也没刻度!只有1.2.3.4.5风档也是!(一百多的工具就是垃圾!靠!)植珠基本上都成功,不用补焊!(自学的,刚开始没一次也没植得上去!)但是做BGA的话·······唉!惭愧!还在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