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10

楼主(2009-06-16):
小弟有款HPNX6110的机器开机点亮后在HP的LOGO那里死机,电流停在0。77A,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死机

网友:
会不会南桥有点虚呢,可以压着南桥试一下

网友:
电流到0.77A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机器可以点亮啊~~

网友:
CPU或内存换一下试试

网友:
南桥还有BIOS吧

网友:
我感觉也是SB的事情,我以前修过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不过的我机器是X系列的,SB型号是DBM的

网友:
在补充一下,是IBM,X系列的

网友:
要是FBM得南桥,有可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恩,谢谢朋友们的指点~~

网友:
就是南桥虚焊,NX6110 NX6120都有这个问题,通病了。

网友:
有的象是换了IO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