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板原理

楼主(2009-06-16):
笔记本高压板原理

作用:把主板提供的低压直流电转变成450至2000V的高压交流电从而把灯管点亮。

高压板的直流供电电压有5V(东芝)、12V、16V(IBM DELL)、19 V(东芝DELL)、20V等。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1、 供电。一般在供电处都接有供电保险。

2、 地线。

3、 显卡送来的开启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4、 亮度调节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其实要点亮灯管只需具备前三个条件即可。在实际维修中,修理高压板除了简单的元器件如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损坏可以更换以外,其它元件即使找到了故障点也可能因没有配件更 换而无法修理,所以,因高压板损坏而产生的故障,建议直接更换高压板。

换高压板应注意:
1、 高压板的供电电压就和原高压板的电压一样。
2、 新高压板的大小应能放进原高压板的位置。

改装高压板应注意:
1、 测客户机高压供电保险处的供电电压。
2、 找到客户机高压板的亮度信号线。调节亮度开关(FN+ ),电压随之变化的是亮度信号线。
3、 找到开启信号线。在亮度信号线上或下一根,电压为3?5V的是信号开启线。
4、 找一个供电、大小和客户机高压板相似的OEM高压板。
5、 找出代换高压板的供电线和地线,并接上外接可调电源。
6、 用3.3V电池去碰触剩下的线,能够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线,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线。
7、 把客户机高压板上供电、地线、二根信号线和代换高压板上线一一对应焊上,通电开机就可以测试。

网友:
不错!顶你

无边思绪 -4

网友:
不错,323223

无边思绪 -4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不是固定的电压值,是可变的。有成正比的,也有成反比的。

网友:
简单点~就是一个接地一个接主电压一个接信号

网友:
换了高压条为什么会白屏

网友:
换了高压条与白屏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版大的解釋很詳細
這些知識可以幫助要改屏或維修的人

网友:
讲解的太细了。不会维修的人都能看懂,

支持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只接供电 接地  开信号,有的LED灯在高压条上面就只接这三个了,前提是客户愿意的情况下

网友:
謝謝您的經驗分享
我也是學到很多 還在想那是怎麼工作的

网友:
不接亮度调节信号是不是有的机器会不同步  开机先要白下屏才有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线没有接好,通电灯管就亮

网友:
总结得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