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火旋风9528冰翼版)显卡跑码正常,但显示黑屏?

楼主(2009-06-16):
双敏(火旋风9528冰翼版)显卡跑码正常,但显示黑屏?请问一下这个故障出现在哪里????
系统都启动起来了,但就是屏幕上不显示,用别得显卡就正常了。

网友(2009-08-03):
不正常   信号有了  数据没有传过去

网友:
有可能是内部转换问题,有dvi接口可以试下

网友:
感觉要查信号输出电路吧

网友:
更换门电路 或者刷新显卡BIOS

网友:
换VGA口吧,,

网友:
GPU内部的DA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