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6 不亮 !!代码跑08 !

楼主(2009-06-16):
我这有台海尔的  w66 开机不亮  测试卡跑 00  有的时候按住cpu 就开始跑码  跑到 08后就自动 关机了  !见过这种情况吗??有的时候时间得使劲按着  cpu 才能点亮    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我加焊了  可是开机还是跑 08后自动就关机了 有遇到这个机器 和这种故障的吗  往高手指点   !!本人小菜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点 不亮时电流在 05 到 0.6之间跳变   测试卡代码不动  这个机器 在第2次跳到0.7时 就亮

网友:
换个U座看看,一般一个机器没有两个不良的.除非是短路烧的或者进水

网友:
海尔W66板载CPU和北桥空虚比较多.

网友:
有的可能是有氧化点,可以把CPU拿下来重新置珠试一下,看一下北桥。

网友:
不亮的时候,一直在0.5跳变?

网友:
08有可能跑到内存掉的电

网友:
做桥吧,加焊吧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据说这个机器风扇是富士康的垃圾廉价风扇  噪音大 散热不好 客户拿回去 不到两个月就有温度保护掉电的情况  更多的问题都是黑屏比较多!  我把一块板的北桥换了  开机还是不行 还是跑 00  按cpu也不行  心里紧张呢 这个班 cpu加焊过 怕别把cpu做坏了 !!!

网友:
想问一下  楼主主板好了吗  这个主板是因为   厂家设计而导致 cpu里面掉点的    而且就掉一个点   不用拔cpu的  直接往里面接一根线就行了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多少位置   明天上班在说吧   你加我的Q吧  284101582    海尔笔记本维修

网友:
cpu  焊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