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数码不显示

楼主(2009-06-16):
一块主板,加电正常。CPU运行正常。可显示器不显示。插主板检测卡,什么数字都不显示。电压值能显示。正常情况下,不管是什么毛病,卡上应该能显示代码的呀!(我的检测卡是好的)新手,问题见笑了。

网友:
不显代码很正常呀    修板吧

网友:
不显示就是U不过啊!

网友:
是不是跑FF啊 看供电 时钟 复位 U座虚汗 BIOS

网友:
按这个流程修吧。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如果单独一块板,有可能显不出来。但是如果同一批只有这一片不显,那就是U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