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音频无声音

楼主(2009-06-16):
一块华硕的945主板是一台组装机,后置音频有声音,前置音频无声音输出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是不是华硕的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前置音频才会有声音?

网友:
就在控制面板里面设置啊!!

网友:
是不是声卡旁的跳线帽不对啊

网友:
楼主想的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宁愿在这里问也不自己试下。

网友:
华硕主板要在BIOS里设置。改成AC97就可以了

网友:
所有华硕板,都要在BIOS里设置才有声音

网友:
设置AC97前置会没有声音,要设为HD AUDIO,可参考主板说明书,如果设了还不行,就要换声卡芯片了.

网友:
楼上的好像说反了。BIOS里要设置AC97支持才又声音。华硕板默认都是HD AUDIO的。改成支持AC97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的音频线有没有接上。组装机有时会忽视一些小问题。

网友:
是BIOS 的设置问题,要把默认的HD AUDIO改成 AC97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不知道华硕与众不同吗?电容的极性在板上也是反着来.看来都墨守成规了.看一看主板的说明书,里面有关于音频的设置.

网友:
一般情况,HD声卡都有一个音频应用程序,里面找有个扳手图标的按钮,把里面的"禁用前面板检测"打上钩,如果还是不行,BIOS里面有一些音频选项,具体改哪里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就因为是组装机没说明书,线肯定是接好了。在控制面板里面也设置了还是没声音,所以才在这里向各位请教啊!但不知道在BIOS里面是哪个设置啊?

网友:
除了近BIOS里面没设置外,其他的都搞过了就是没有声音。因为我不知道在BIOS里面是哪个设置,哪位大侠把那个设置的菜单发下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