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讲解 cpu电压中的信号

楼主(2009-06-16):
求助高手  VCCSENSE  这个信号的产生需要哪些信号出来    在线等待      先道谢了    麻烦高手了

网友:
先要有CPU VTT1.2V 是有MOS转换 EN一般是有南桥发来的患有PWM VCC这样就有VCROE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是要cpu电压起来之后才出来RTN信号吗   早几天我修到了这个信号 出了问题    加电的电流上不去 查到cpu电压没有完全起来  上电只能0.20    正常的应该是0.70      首先查了6262的工作电压都正常  查VR-ON 信号正常 但是查  VCORE_CLK_EN# 是一个3V的高电平    好板应该是一个低电平   VR_PWRGOOD  也没有3V的电压
PMON也无波形     PSI#正常保持低电平   VSEN 有电压1V  但是RTN这个信号   看电压就看不出来了 什么都没有  量阻值发现偏大了     中间坏了一个电阻 换过之后就好了       有高手能帮我整理一下思绪吗   我发现我挺乱的

网友:
很期待维修多年的高手回答    感激不尽

网友:
忘了  还有两个信号   DPRSTP#   DPRSLPVR   这两个信号   是哪个妈妈生的   我修的时候这两个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DPRSTP#   DPRSLPVR   这两信号是vcc3B供电后产生的!假如vcc3B 声卡,bios,时钟,蓝牙,io ,pmh4, 负载一路不正常,这信号就上不来!

网友:
VCCSENSE,由两个单词组成,一个是VCC,一般是电源正;另一个是SENSE,感知、认识,可引申为检测。这是个检测信号,起反馈作用的。

网友:
VCCSENSE就是電流回饋

网友:
我前天又修到了一个  主板加电起来cpu的电压但是装上cpu之后  就不起来了  好了纳闷了  从来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插着cpu找工作条件吧   供电OK vr-on 也是好的  查PM_DPRSLPVR 没有电压  好的主板是有1V电压的啊  用万用表一侧  结果短路了  把北桥做了一个 结果好了开机了    谁能告诉我DPR是什么  还有 SLPVR又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