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1020打印机电路图

楼主(2009-06-16):
请问谁能提供HP 1020打印机电源电路的图纸?谢谢!

网友:
该机被误接380v电压,有两个元件炸裂看不清型号,像是双向可控硅,谁能帮忙上传提供张图纸?

网友:
发图片或者元件位置号码,我给你查查

网友:
谢谢版主!炸裂的元件型号是BCR5KM,更换后打印机可以通电,但打印时卡纸,检查不是机械问题,请赐教。

网友:
看看定影辊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已解决!是出纸传感器损坏!更换后整机正常!特别感谢爱问版主!!!

网友:
我有个1005M 和 1020 一样,问题是 不开机 有短路的 “嗒嗒”声,请问是不是也是  BCR5KM  这个坏了

网友:
十万火急, 爱问版主,请赐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