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3开机闪黄灯

楼主(2009-06-16):
一开就闪黄灯!电流很小在0.4左右I/O 换了还是一样!查了好长时!间没办法了有哪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查cpu复位了没有

网友:
没有短路!侍机正常!

网友:
cpu供电   有没查过

网友:
量cpu供电 和北挢附近有没有供电
摸北挢和显卡看会不会热
不会热就要查供电了

网友:
开机闪黄灯,一般是大电池电量低了,但如果你是用适配器开机的话说明主板没检测到适配器插入, 查AC IN 信号吧, 这个故障了解后就觉得很简单了;  这种情况用电池开机应该正常,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