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A-M2 REV:1.0

楼主(2009-06-16):
各位师傅好
此主板偶尔可以亮。不亮时,跑FF。
测量下面管子电压:(假定bce)
Q7           10              5                5
Q13         10             3.3             3.3
U6            2              3.3              5.0
Q29          10             5                  5
Q28          5               3.3               2.5
Q33          10             2.5              2.5

Q7和Q13、Q29用的D1703L
u6用的D1085D
Q28不明
Q33用的APM2023N
不知道这些电压正常否。

网友:
正常.先确定所有的电压都起来,量电感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估计是哪个桥或者底坐空了,分别用手按着试

网友:
把板子翻过看看背面有没有有没有变颜色的地方,如果有正面的那个件啃定有问题,不管他好与坏换掉。看看CPU座有没有虚焊。然后看看南桥附近的供电管子,

网友(2010-02-22):
CPU座空焊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