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0求助

楼主(2009-06-16):
DELL 1500机器,送来修是19V短路,检查到电容PC146短路(位置在PL5 PL6旁边)上电开机能触发,大约2-3秒后自动断电,不跑码,以换电源管理IC MAX8786,MAX8778,MAX8731都没有解决问题。检测主板现在无短路!
求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下,谢谢
主板
求助
DELL

网友:
电压起全了没啊,

网友:
测量到NB背面上有2个电容短路,但是在主板上又没有找到短路处,请问是不是北桥坏了LE82PM965的A46处那地方的2个电容(桥背面上的2个电容)在那个角的地方!!请大家有这个桥的帮我测量下是不是0欧,谢谢 !!应该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的机器是DELL 1300 ,19V对地短路,应该也是电容坏了,现在还没找是哪个电容;问题是和LZ的情况一样,北桥上有两个电容也短路了,在主板上怎么找都没找到短路的电感,真是郁闷,LZ先拆桥试试吧,我也等等结果,呵呵
据我猜测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至于供电有可能是一些小集成块直接供的,并没有开关电路参与,现在正找这个电路图呢

网友:
LZ拆桥了没啊,,,给个结果,,我还等着呢,呵呵,,,,,,,,,,,我的也是PM965,桥面不是两个电容短路,而是三个 .....两极阻值为0,不知这个电容上的供电从哪来的,哎
对了,楼主注意下你的CPU是不是坏了

网友:
首先要测各点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掉电应该是没认到某个原件如同楼上说的一样,注意CPU和内存换一下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没啊?说下.......我的也是19V短路已经搞定(电容击穿),,,,掉电的问题,,,,,是可调电源的问题,换用适配器就不掉电了,不过屏不显示,外接显示而且花屏,有竖条,正准备做显卡(北桥上的三个电容两极仍然是通的,但是既然外接能显示应该式 说明那三个电容两极相通是正常的 哎,,,,郁闷.....难道是系统地和电源地之间用的电容????这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DELL的不是看灯也可以看出点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