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X1000的机器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06-16):
接到一台HPX1000的机器,客户说进不了系统,用好的测试硬盘做系统,文件复制完以后引导系统的时候报错: 报内存不能为读。(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意思。)    内存换过了, 硬盘,也换过了,也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都是这个问题。       ,重启的时候提示系统丢失, 头大, 都几天了,客户还在催, 各位给点思路吧,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网友:
晕 换个内存看看啊

网友:
你把内存槽加焊下试试,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就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进DO S   就死机.   换内存, 复制完成后,进入安装面,也死机。晕了

网友:
就像4楼的说的加焊下内存试试,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死机会不会是显卡和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没修了,退机了,  这机器,键盘下面的内存槽容易出问题, 显卡座也有问题,但这个机器,额人,显卡插拔几次后,就要小心座脱焊了,  所以我也没敢多修,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亮机的,就是进不了系统  花屏,  拆开后加焊显卡.装上去就在也不亮了,  加焊座  可以亮机,但问题还是一样, 进不去系统,想不是显卡空焊, 我又借了一个显卡,装上去就又不亮机了,   又加焊了一下座.又可以亮了.头都大了,就没敢在修了,这要是真不亮机了,没办法退机了. 就这样退机了.
但就是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机器我没有加焊内存槽,  我想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但是不想在碰了,万一不亮机了,客户要在赔板,赔大了,
有朋友碰到过没,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2015-07-13):
加焊内存  检查内存好着没

网友:
进BIOS设置下  不行给CMOS放电

网友:
那就换内存啊

网友:
换内存硬盘

网友:
先看看又掉件的没有,,然后搞bios刷一下    ,再不行换内存和CPU

网友:
用原盘系统装了没有,如果装过来,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我看这个不好弄a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不好弄

网友:
HP的机器真不行呀

网友:
好像有通病 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