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A6000 外接掉电 电池不掉

楼主(2009-06-16):
接到一台A6000 AMD的芯片:外接时候电流跑0.7左右掉电,用电池又可以正常,具体多少时间没试过,具体客户说可以装完次系统GHOST版的,按南桥和CUP都不行,看了几个帖子大多是CUP座子虚焊了,但是怎么接电池又可以,有点迷惑.请教下!
    准备明天拿锡炉过次!

网友:
如果我说是你的待机电压 哪里有不良 你相信吗

网友:
你有没有注意一点,电池电压才11-12V,电源19-20v?

网友:
那你就应该查查两种供电方式给出的电有什么不同了!!!

网友:
接到一台A6000 AMD的芯片:外接时候电流跑0.7左右掉电,用电池又可以正常,具体多少时间没试过,具体客户说可以装完次系统GHOST版的,按南桥和CUP都不行,看了几个帖子大多是CUP座子虚焊了,但是怎么接电池又可以,有点迷惑. ...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应该不是CPU座吧!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查外接电源和电池的两个不同检测电路元件,一个有问题

网友:
查查电源板的几个重要的管子,按你这样说就不是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下转3M,5M 的芯片和MOS管!最好是换,估计是功率不够

网友:
不对,肯定是,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我跟楼上想法一样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那你就应该查查两种供电方式给出的电有什么不同了!!!
引用 网友B:

张先生说的有理。我前些时也回答过这个,没有张先生说的好。

网友:
虽然没修过笔记本,但是我看LZ应该先查一下资料,看一下插电源和插电池的2种基本的电路方式。

网友:
保护隔离仔细看下

网友:
可能是某些元件的热稳定性变差了,建议你查一下CPU供电部分的元件

网友:
你的电流是取下电池时,0.7,?就该是CPU不没动吧

网友:
查查反相二极管坏了没

网友:
应该查查外接电源供电部份到隔离保护电路部份元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
我只能学习,给不出好的建议了

网友:
保护隔离 那几个管子 LOOK LOOK  OK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场馆软击穿,换了就好

网友:
你的问题没见过哦,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可以先加焊CPU供电IC。和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09-07-20):
不接电池查各路电压,然后上电池查各类电压对比,哪组电压不对。

网友:
我上次也有遇到 过,不过我上次是拿错了电源线,还差一点没有烧坏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一样的电脑是同样问题,加焊CPU座好了。CPU座是75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