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DT 代码跑23

楼主(2009-06-16):
本帖最后由 发扬
电脑维修
于 2009-6-16 21:59 编辑
intel D915PDT 代码跑23 报警 3 声
求维修思路
BIOS 刷了 不行
各电压没发现异常
内存换了
南 北 桥阻止打了
最早装系统现蓝天白云后死机蓝屏
放了几天就这样了
南桥有点烫 桥坏了吗 ?
电脑维修

网友:
顶 到高手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一有一个

网友(2009-12-04):
我也有片这样的问题,好烦呀,像是不跑码的那种,南北桥供电都正常的,内存供电也有正常,BIOS也写了,VCORE 也正常,会叫三声。看DEBUG卡上rest 灯没闪,不知道查复位,还是BIOS问题,真烦,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2010-02-24):
楼主板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