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16):
客户机器拿来时待机0.04,按开机键没反映。于是拆机放电,还是不触发!正常这款3680的待机电压应该是0.02左右吧!又加焊BIOS居然可以触发了。并且可以正常显示。以为就这样OK了可好景不长装上机故障还是一样。拆吧!又加焊IO也可以触发并且亮。现在知道了一点是。只要给IO BIOS 南桥 其中的一个加热一下,就可以正常开机!搞了半天还是没什么头绪。南桥 IO 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晶振和旁边的电容也换过了。当时可以触发。可冷却了就不行了。大家帮帮忙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别再加热了,看看开机电路的供电,元件,触发信号,时钟,等是不是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