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屏线的问题,很迷惑!

楼主(2009-06-16):
为什么
笔记本
的屏线上,LVDS那种,除了VCC两条供电线外,其它的线都是相通的?阻值为0-2欧,好迷惑呀,有谁知道的说说吧
笔记本

网友:
第一是短路了,不过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就是信号线外面有屏蔽层,而它们都是接地的(P28好像就是这样,而且是省去了专门的地线,只有供电,信号);所以都通。可能还有第三种,不过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除了电源其余阻值都很小啊

网友:
????????????
不应该吧。LVDS

网友:
LVDS是差分电路,我没测过,应该不只这么小阻值。

网友:
其它线是红绿蓝三基色的信号线和时钟线,正常情况下它们的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在80--150之间

网友:
你是不是测的屏蔽线啊 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楼主搞错了。

网友:
是我搞错了,笔记本液晶的屏线,(不知道是不是所的本本),有两层屏蔽层,而真正用于转送差分信号的是最里面一根很细很细的的线,如果不是在放大镱下看,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点,所以一直把第二层屏蔽层当做信号线了

网友:
我就是做屏线的,不过对你们所说的并不太了解

网友:
呵呵~我也犯过你这样的错误~就是把屏蔽层当做信号线了~
本来很简单的打点胶就搞定的事~却搞到要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