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师傅说好的 8600GTS 一按驱动就花屏 死机。

楼主(2009-06-16):
前几天出现和现在这样的情况,送到维修部的。
今天刚从论坛维修部寄回来,师傅说没有问题的啊。我上了一下魔售世界,玩着玩着总感觉有点卡卡拖屏的样子,一忽然就出现画面移动就格子花屏。

现在是一按驱动就出问题,花屏 卡机死机。连截个画面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装驱动就良好。 用大虾给的光盘版测试显存软件也良好。好生郁闷啊

网友:
加焊GPU试下~~~

网友:
找一台别的机子先试试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问题  不大好解决  加焊一般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你好。
请问是 有3片卡的吗
其中一片换了显存 ,另一个影驰GT260好像,还有个8600吗?
如果是这样的。那你的8600是显存全部坏了~我们发货的小弟没记清楚告诉你 是好的~~

网友:
显卡  一般风扇运转良好的  灰不多的  很少出核心问题
具体故障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见卡  就加焊核心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只修过一次
加焊是没有用的
我上次修的是刷了一下BIOS程序
或许对你有用
引用 网友A:

BIOS?不过这个卡的BIOS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