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跑DO又一次想放弃这块主板!请网友支持我给点思路! ...
又一次跑DO又一次想放弃这块主板!请网友支持我给点思路!!!

楼主(2009-06-16):
今天又接到了一块主板跑DO我之前在论坛发过贴没有结果,这次我真的不想再对这个客户说什么主板修不了了...请网友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去搞定,本人查了CPU,也查了内存部份,换过了IO型号是IT8705没思路了,想去刷下BIOS真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大家支持我给我点思路...
cpu

网友:
主板型号,芯片组是什么
这些信息都不说,怎么帮你参考呀?

网友:
恩......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把信息说全~~~~

网友:
我有一块类似故障的SF2/661FX的清华同方的主板,请大家帮忙!

网友:
主板型号都没,不好说

网友:
大家好...我是发贴者!我的那块主板是775针的CPU牌子没有.型号也看不出来,不过我只知道它是原装机里拆机来的.像是精英代工的板子.其它也没有了....

网友:
U座的AD值打了吗?

网友:
这一块DO的主板我更换了桥之后还是老样子,之前压座能跑过,压桥能跑过,我判断是桥有问题,因为我们这里做不了座,做桥后才确定这块主板跑DO是跟座子有关系的!谢谢各位网友的跟贴!

网友(2010-01-03):
楼主的这块板子是精英的PT880PRO-A,533/400的双内存插槽 AGP/PCI-E的双显卡插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