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电源的请进!

楼主(2009-06-16):
本人有二个电源是同样的问题!~一个是长城的!一个是航嘉的!二个都 是一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了!~是那里出是问题呢!~在这里请大家请点一下!

网友:
ATX电源可不是那么好修的.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有多种原因造成.

网友:
看你拆也没拆,连表都没动,是准备念咒修好的吧.

网友:
一般是输出短路,仔细检查12V  5V   3.3V    -12V    -5V对地电阻 看是否有短路。各路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如有需先更换再试。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