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奇怪故障

楼主(2009-06-17):
该机在如果停留在DOS状态下,只要2,3钟就自动掉电;而进入XP一天也就掉个一两次电。高手来指导指导。
掉电

网友:
没遇到过 但客户是在DOS下用机器的? 系统下面掉电排除散热后就检查CPU供电

网友:
遇到过是CPU座出问题的。

楼主:
楼上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加焊座子?

网友:
NC 6000掉电 一般是北桥虚焊
我修过几例
重植北桥后OK

网友:
CPU供电是1987吧

网友:
NC6000用的是MAX1987而且 通病是它虚焊

网友:
加焊1987、时钟,不行的话就是北桥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電max1987問造成
我之前有碰過,而且那種料真的不是很好

网友:
我还真碰到一款机子,当初拿过来时,进系统就掉电,后来加焊了CPU座,进系统不掉电了。
后来客户第二次过来时说在DOS下掉电,在WINXP下不掉电。还说我真会修。呵呵。
因为没影响他的使用,所以也就没有返修了。
供参考交流。

网友:
先加焊max1987 nc6000算是比較穩定的機器 沒甚麼大問題

楼主:
具体故障现象:如果在停留在DOS状态下或则说是进入CMOS。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从1.3几慢慢爬升到1.8A左右就会马上掉点。
不好意思 ,最后没有解决,不想乱修,也不敢乱修。我说等彻底坏了,下次在来修。感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建议。

网友:
一般是北桥虚焊或CPU座虚焊。我单位几台nc6000通病是它虚焊

网友:
先加焊 max1987
再不好的话,从做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楼主(2009-07-25):
呵呵,谢谢大家指导。最后更换一个CPU就搞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