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X800花屏问题

楼主(2009-06-17):
ATIX800出现花屏,GPU加焊了还是不好,显存也加了,

网友:
测试数据呢。重新做GPU吧。

网友:
要是有坏的加焊也能好?

为什么有些人修显卡只知道加焊

网友:
原来是有横线我加焊显存后出现这现象的

网友:
HY5DU2B3222B显存什么型号的代换,上面有8颗可以随意但换吗

网友:
呵呵  这种显卡 花屏不会出现横线的  比如说一位数据线出错  会竖着华点!
像你这块原本应该是有排阻坏了,可现在不好说了,显存很可能损坏。
mBGA的显存你都能加焊成目前这个样子,你还是不要修了。不然换上去的显存  好的也很有可能被你换成坏的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我只是想多了解了解啊

网友:
2楼的说  一般不加热 那怎么修呢? 对我们这种只会一点维修的人来说加热就是唯一的 方法 呵呵

网友:
期待维修显卡的资料

网友:
花的太严重了重新做。

网友:
加焊就修好显卡  那不 全民都会修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上个测试结果,帮你分析一下,如果GPU不坏的话,应该有价值修

网友:
x800的核心  一般供电对地不偏低的话  一般不挂的
少见的  修不好的  是板子内层断线

网友:
建议你现在还是不要修了,浪费时间,你的焊工不过关啊,还有理论经验,先恶补益下这方面的资料在搞吧

网友:
要是这种卡就没得修的了,要是原来只是竖着花的话,还是有戏的。